钢丝绳液位计现在还可以使用吗?

楼主(2005-12-20):
感觉钢丝绳液位计还可以使用,但为什么我提出来公司领导老是不支持呢,是不是它真的过时了,还是本身存在重大的缺陷,请知者告之。

网友A:
耐用性差 可能

网友B:
  钢丝绳液位计结构原理就是利用浮球作为测量元件,一个内部利用浮球作为测量元件, 一个内部装有磁钢的浮球在密封导向管上移动。导向管内装有一块跟随磁钢, 当浮球随容器内液位变化而上下浮动时, 跟随磁钢随之上、下移动。跟随磁钢装在一根柔韧的钢丝绳上, 钢丝绳借助恒力盘簧可以在指示器壳内的测量轮鼓上自动缠绕或释放。轮鼓驱动圆形刻度盘指针转动, 从而指示出液位高度值。
   呵呵。原理有点象磁致升缩的哦。不过钢丝液位计的优势就是它测量粘稠介质,最大粘度  5000mPa.s  。
   不过,国内现在好像没有几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