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编程软件问题待解

楼主(2005-12-20):
请问: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 7.0软件,在笔记本WIN98操作系统上经常出现:
非法操作对话框
注释中怎样解决字体的大小
指令表中怎样解决字体的大小
在此先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view->comment format->3*5 characters(改變註解字體的大小)
view->zoom->100%->ok(改變指令表中字体的大小)

网友B(2006-02-06):
这个软件最好是装在WIN2000这种系统上的,WIN98上面还是装版本低一点的吧,

网友C:
好象不是编程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