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变频电机的转速 问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2005-12-20):
现在使用的是三菱的F700变频器,由于手头上没有测速仪。请问
我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计算电机的转速吗?
电机参数:50HZ的时候,电机是1390r/min,那么,电机平均每
个HZ是27.8r/min,当频率调整到20HZ的时候,是不是
27.8X20=556呢?每当我上调1HZ,电机的转速就加上27.8转呢?请
各位前辈不惜指教,谢谢!

网友A:
大错特错!

50HZ的时候,电机是1390r/min,那么说明你用的是普通的4极电机。50HZ对应1500rpm,滑差是110(真够大的!是什么牌子的破电机?)。

50HZ对应1500rpm是每个HZ30rpm。20HZ应该是600rpm。减去滑差110得出结论20HZ时转速是490rpm。

没有错吧,如果错了别生气,我说了我是老菜鸟了。:)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答,电机也不知道是谁买回来的,反正不是标准的电机。
还有个问题,如上所说,不知道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是不是线性的呢?也是说,我在频率上每加上1HZ的时候,是否就会在原来的转速上加上对应的27.8转呢?

网友A:
我应该说的很清楚了吧,1HZ对应不是27.8转啊!是30转啊! T_T

欲哭无泪!

楼主:
呵呵,就按你的说,30转,是不是我每增加1HZ,转速就会加上30转?是线性增加的吗?

网友B:
有转差补偿吧

网友A:
根据我这个老菜鸟的了解,你每增加1HZ,转速就会加上30转。(这个30仅针对4极电机)。只要负载不变化,是线性增加。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设了AHZ,那么转速就是A×30-滑差,你这里的滑差是1500-1390=110。

但是现在不少变频器都带有滑差补偿功能(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有,而且带该动能的这个功能也可以取消),该功能实现的效果是:显示输出50HZ时,实际转速是1500,也就是说这个滑差似乎没有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滑差没有了,而是变频器自动把滑差对应的频率加到输出上了,也就是说,显示的输出频率是50HZ,其实是50+XHZ。这个XHZ对应的转速刚好等于滑差。

这下应该清楚了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普通电动机的滑差大,就算除去滑差率,在20HZ时是不成比例的,用闭环控制比较好

网友D:
如果给电机加一编码器然后将脉冲输入到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这样滑差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如果负载变化时还能保证电机转速与显示频率成线性对应吗?请问这种闭环控制方式的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请前面的前辈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异步电动机都是有滑差的,否则也不叫异步了。
如果变频器是开环的,那么滑差补偿是靠你输入的额定转速来判断,当负载变化时,补偿就不准确了。因为实际的转速变频器只能去估计。
但是加上编码器后,因为真实的转速被变频器获得,所以这个时候的电机转速和显示频率的线性度是极好的。负载变化也没有关系,因为真实的滑差被补偿了。
一般闭环控制的速度精度可以达到额定速度的万分之一,不同品牌的当然会不一样。

当然闭环控制成本高,变频器大部分应用还是开环的。要看用户的要求。

网友E:
问个非常菜的问题:闭环控制是什么?本人刚接触变频电机

网友F:
闭环控制指的是具有转速跟踪和调协功能的控制系统.对吗?

网友G(2006-01-28):
开环是指变频器并不知道电机的实际转速是多少?或者仅仅能够根据负载电流即负载的轻重估算电机的转速,并据此进行补偿,称为滑差补偿。
而闭环控制是电机轴端安装有光电编码器精确测量电机的实际转速,反馈到变频器,作为速度校正甚至转矩计算的依据,这样所获得的速度精度比较高,有时(与电机控制模式有关)可以获得更高的动态精度。

网友H:
用闭环控制,用实际频率计算即可

网友I(2007-01-29):
50HZ对应1500rpm是每个HZ30rpm。20HZ应该是600rpm。减去滑差110得出结论20HZ时转速是490rpm,错了。实际上因该是滑差率几乎相等,低频时转差没有110这么大。

网友J:
看来只能用闭环PID控制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wang770225在 2007-1-29 23:22:00 发表的内容:
  50HZ对应1500rpm是每个HZ30rpm。20HZ应该是600rpm。减去滑差110得出结论20HZ时转速是490rpm,错了。实际上…
--------------------------------------------------------------------------------------------

错了?!滑差率相等?!难道低频时电机不需要出力?!不需要切割磁力线?!只要中学物理课本还记得,就知道要保证出力不变,滑差就不能变!

当然,普通的风机和水泵是个例外。

网友K(2009-04-30):
老菜鸟的说法缺少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压频比是不是线性的。遗憾的是一般的变频器压频比都不是线性的,因此滑差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恒定的。但是在一定范围内(高频率段),压频比可以看做线性的,滑差比(滑差与转速的比)可以近似看做固定的(实际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低频时滑差比还要比额定时大一点)。矢量控制的和直接转矩控制的还需要另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