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文XP操作系统下装的V13.0版的RSLOGIX5000怎么不能对TAG 进行注释,还有梯级注释,一双击就出现错误,什么RxServer.cpp 错误

楼主(2005-12-20):
请问各位高手,我在中文XP操作系统下装的V13.0版的RSLOGIX5000怎么不能对TAG 进行注释,还有梯级注释,一双击就出现错误,什么RxServer.cpp 错误,真是急死我了,大家能帮帮忙吗??
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建议使用英文系统或安装13以前的版本,13在中文系统下是有这个BUG。

网友B:
不要用V13版本 .用V10,V11,V13都有的安装.

网友C(2006-01-19):
我的怎么可以用呢,RSLOGIX5000 V13   WINDOWS XP SP2   ,可能是你系统有问题,在其他机器上装装看,或者你的安装文件有问题。

网友D:
我的也没问题啊,应该是你的系统的问题。

网友E(2006-04-08):
V13.0版的RSLOGIX5000的软件能发我一份吗?ping1121@sina.com

网友F:
V13.0版的RSLOGIX5000的软件能发我一份吗?先谢了!2006-kb@163.com

网友G:
我感觉你好像用13.00的RSLOGIX5000打开了13.02的RSLOGIX5000,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把RSLOGIX5000  13.02的来打开就行了。

网友H:
    V13.0版的RSLOGIX5000的软件能发我一份吗?yangfei555@163.com

网友I:
我倒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不过最好用2000的专业英文版.

网友J(2006-05-25):
V13.0版的RSLOGIX5000的软件能发我一吗?
myw80@sohu.com
   谢谢。。。。。。。。。。

网友K(2006-07-04):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13版的听说有个修正版的是可以的编辑的。不过没用过!!

网友L(2008-06-04):
还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啊,楼主换个版本啊

网友M:
我用的是15版但是没有问题啊

网友N:
RSLOGIX5000, 500多M啊,怎么发啊。

网友O(2014-12-27):
引用 网友N:
RSLOGIX5000, 500多M啊,怎么发啊。

你上传到百度云,或者119网盘上,把下载地址给我就好了,现在低版本的真找不到了,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