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LOGO! 使用交流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楼主(2005-12-20):
Siemens LOGO! 已经推出了很久,应用涉及方方面面。本人推出此论坛平台,希望LOGO使用迷们一起交流一下心得,同时也希望能互相抛砖引玉,解决大家的不时之需。希望本平台大家喜欢!

以下举例仅供参考。如有朋友喜欢,可进一步拓展交流。

应用一:流体电磁阀控制

在流体控制行业经常会有电磁阀或自锁阀的控制,有时对控制时间的要求精度比较高。如果数量很少,例如1至4个,用LOGO可以很容易实现。

思路:使用异步脉冲发生器

应用二:电机起停控制

在钢铁等行业中,有时需要对电机进行频繁起停或换向。

思路:同一,或随机发生器。

网友A:
支持!!!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忙忙碌碌的2005即将与我们挥手相别,2006的到来,是否有让我们大家增长了新的学识?让我们共同努力!

在此,谨祝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又有新朝气!

网友B:
我们之前一直使用西门子LOGO24的,6个输入4个输出,不过有点贵,正在开发更便宜的单片机控制来替代!

网友C(2006-02-06):
LOGO继电器输出式的用于高速生产中,容易损坏。建议用晶体管输出接固态继电器,或用固态继电器直接更换原继电器。效果颇佳。

网友D:
贵!一般不用

网友E:
LOGO是有点贵,目前我只是用于公司上、下班、喝茶时间、及加班的时间控制。

网友F:
我们公司我负责的Siemens LOGO!应用:1)用于控制用于水质控制的反渗透器。2)用于控制双台水位控制手自动转换的水泵配电柜。3)应用于压缩空气自热再生式干燥机电磁阀切换的控制柜。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2006-03-08):
应用三:伸缩门控制

思路:同应用二。
驱动电路基本组成:LOGO、接触器。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应用四:简易自动滤油系统

思路:根据实际情况可参考应用一或二。
电控系统基本构成:LOGO、电磁阀、接触器、按钮。

网友G:
不错,那么多工程在探讨LOGO,在使用LOGO.希望以后有机会更多探讨,涉及到LOGO价格贵,以后我尽力给大家提供更低合理价格的LOGO.普通和经济型基本都很全,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

网友H(2007-06-29):
欢迎与我交流
QQ:348976808
MSN:wyt8899@hotmail.com

网友I:
几多錢一台

网友I:
請問西門子LOGO-230RC几多錢一台

网友J:
大概 600多吧.

网友K:
哇,好古老的帖子,支持一下。

网友L:
有没有谁做过logo!模拟量的编程
例如:有个压差变送器量程0-2000pa要设定三个档
500-1200-1800
在这两端范围内和三个点分别执行不同的作用,我知道在LOGO!模拟量应变成0-1000,手册里面也有两个模拟量的比较,没有模拟量与常量的比较,那位能否提供程序例子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K:
试试法国CROUZET万控器吧,我有,跟LOGO很象,但功能比LOGO强,你要的输入模拟量与定值比较功能非常简单,还可进行模拟量转换、加减乘除、PID调节等功能。我的邮箱是dazhichu@yahoo.com.cn

网友L(2007-07-31):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学生!

网友M(2008-06-08):
施耐德----法国高诺斯
法国高诺斯是施耐德旗下主要品牌,他专注于逻辑控制器,控制继电器,电机,开关等行业。
施耐德逻辑控制器由高诺斯代工。他的万控器空能强于西门子LOGO ,施耐德自己的逻辑控制器。高诺斯万控器可以软件仿真,自带模拟量处理不用加扩展,外屏按钮可以修改参数比如温度等,他的内存高于类似逻辑控制器。并且原装法国进口,认证齐全。性价比优势明显。而且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可以采用模块化的FBD编程,工程师一天就能学会。
我公司专业代理高诺斯产品。是国内最大代理,电机,开关类亚洲第一。
QQ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N(2008-12-08):
买来到现在都没办法通讯上.编好的程序无法传输到LOGO里.搞不懂了啊

网友O:
我们公司在灌装机上应用,但是目前有其他厂家仿冒我公司的设备,而LOGO在开机状态下插入存储卡,可以不需要密码将程序存入卡中,再复制到其他LOGO上使用,这可能是LOGO的一大漏洞!

网友P(2009-02-17):
好老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