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200H系列PLC,能否用Modbus协议实现与上位机的通信?

楼主(2005-12-20):
欧姆龙C200H系列PLC,能否用Modbus协议实现与上位机的通信?
如果用CPU上的232串口,能否实现?如果加扩展通信卡,用协议宏实现起来是不是要简单一些?

网友A:
欧姆龙的串口板是支持Modbus主/从协议的,但没在C200H上用过,具体要问一些技术支持了800-820-4535

网友B:
我记忆中C200H没有232串口,好象要加一个通讯模块,是LK201,可以用MODBUS协议通讯

网友C(2010-08-15):
受益匪浅 谢谢分享 呵呵呵

网友D(2010-09-22):
C200HS系列有的有232串口,是支持与电脑通讯的,C200H系列应该不具备与电脑通讯编程,但可以借住上位机模块后,就支持与电脑的连接通讯了,如有不详,可以咨询一下周工:他手机:13967587642。

网友E:
C200H那古董232通迅是用LK201卡,这玩意单位里有许多。没听说过支持MODBUS通迅。

但它肯定支持它已经公开的自由口协议,可以用DDE协议访问(但试了只读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