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直线电机

楼主(2005-12-20):
最近一项目急需线形电机,速度要求很高,要在50ms走50mm,行程100mm,负载500g,不知各位是否知道这样的电机,请指点.

网友A:
这种电机是有的,但你要的电机功率好象很小,不知有没有.

网友B:
50ms走50mm,以最小加速度计算,峰值速度2m/s,加速度80m/s这个加速度还真要用直线电机,考虑到负载500g,有效推力要40N,这个力不算大。

网友C:
我们公司的直线电机可以达到要求,我计算了一下满足你要求的直线电机的功率大概是297W,峰值推力需要88N,需要的峰值电流3.1A,加速度大概8g,不知你需要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这直接关系到价格。010-5862 0942 杨先生

楼主:
精度要在5um,重复精度2um,运动是这样的,总行程100mm要在100ms完成,且负载是侧向安装,不停的往复运动.

楼主:
扬先生,谢谢你的支持,不知你电机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刘斑主,能否推荐个满足此要求性能的产品.

网友C:
夏日小草,如果方便电话联系我,我们的直线电机是荷兰tecnotion公司的产品。

网友D:
可以请哪位大虾告诉我,什么是直线电机?有什么特点?万分谢谢!!

网友E:
直线电机都不知道,晕。
用danather的吧

网友D:
既然楼上的老师知道,可否告之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