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频设置

楼主(2005-12-20):
我用的是 NI,PCI7344,加直线光栅尺反馈控制的两自由度平台

控制卡的最大输出是20MHz(20M counts/s),光栅尺的精度是0.5×10*^-6m/counts,那么这样算下来应该能达到的最大速度是10m/s(对吗?).

如果用四倍频细分的话,光栅尺的精度变为0.125×10*^-6m/counts(这样说对吗?),那么最大速度会不会也变为2.5m/s

在台子上,做实验倍频设置变化没什么反应,不知道对倍频细分该怎么个理解法?希望指点

网友A:
根据你给出的数据,0.5×10*^-6m/counts应该是光栅尺的分辨率,在概念上,与精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光栅尺标分辨率的时候,习惯上是标出四倍频之后的分辨率。
你的控制卡是脉冲输出吗?给出来的数据看起来更象是编码器信号接收频率,而这个数值是指四倍频之前的还是指四倍频之后的,看手册吧

楼主:
应该是分辨率,我在看看光栅尺的说明啊
控制卡是模拟输出吧,可是不管什么输出都是以counts/s做单位的,不知道我理解了您的意思没有
问题的关键是,设置了控制卡的四倍频细分之后,能和不设置在什么地方看出变化,我一直看不出变化,所以想不通细分有什么用?

网友A:
如果是脉冲输出,速度是输出脉冲的频率,对于模拟量输出而言,速度是反馈信号的计数频率。
设置了四倍频细分后,理论上应该能在速度上看出变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