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楼主(2005-12-20):
我是一个初学者,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西文子CPU414-3上的LED,
FRCE亮的时候表示至少有一个I/O被强制,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被强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可以打开监视与修改变量工具设置强制功能。强制功能好像也只能通过STOP FORCE功能停止。

网友A:
表示使用了强制功能,可以强制存储区的状态(例如强制为1)
在plc-monitor/modify工具中force功能

网友B:
表示有程序点被强制了,比如:I0.0被强制为1,无轮外部信号怎么样,I0.0就一直为1,直到在PLC->DISPLAY FOCE VALUE下取消这下点的强制,试图在变量表中修改它是没有用的.所以应尽量不用这下功能 ,如果一定要用的话,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用

网友C:
修晓东对

网友D:
强制就是~~~上面修晓东说的那个,现场应急 比如传感器坏或者出现问题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