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放大电路离奇错误(电源干扰?)

楼主(2005-12-20):
这是一个简单放大电路,带一个3mA恒流源.其中H和A分别引计算机主机+5V和+12V电源.+5V经过7660反向为-5V.+5V和-5V给放大电路供电. +12V给555供电.F和C接地.产生的恒流源由G流向H,然后经过外部一电阻(未画出),再输入到E和F. 当+5V和+12V全引自计算机时,出现如下奇异结果: (以下数据单位全为mV) AB端短路时: C5 电压8.2 8.3 8.4 8.4 8.4 8.4 8.5 8.6 8.4 GF直流输出159.8 159.1 162.9 162.7 162.7 161.8 162 163 162 GF交流输出2.9 2.7 3.0 2.3 2.7 2.4 3.0 3.1 1.4 AB端为10mV输入时: C5电压在18.6和18.7间变动;GF直流输出在350和351间变动,交流输出在1.2~1.5间变化 当去掉+12V电源,即不用恒流源或者是由另外一个独立电源引入12V时,放大电路均可正常工作.这就很奇怪了!难道计算机的电源互相干扰吗?C5的电压来自哪儿?GF为什么有交流输出?我怀疑是7650中几个关于时钟的引脚悬空的原因,于是将这几个引脚试了几种接法,产生更加莫名奇妙的现象. 几天下来,就耗在这了!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不甚感激!!想提前毕业!!谢谢!

网友A:
图中有J1和J2两个CONNECTOR,都有ABCDEFG,不知你说的是哪个,前面所说好象是J2中的A、H,但后面说的又好象是J1的,能不能说清楚点

楼主:
简要分析下电路:
J2的H和A分别接计算机的+5V和+12V电源,F和C接模拟信号地.+5V经7660反向变为-5V,然后给7650供电.我只用了7650的放大功能,至于和内外部时钟相关的引脚,均悬空.放大倍数约为18.5
+12V给555供电,产生20kHz的高频矩形波,经过磁环变压器(起隔离作用),然后整流输入到317,在R19和R20两端产生1.25V恒压,于是产生一3mA的恒定电流.该电流从G流向一外部电阻(未画出),在该电阻两端产生的电压从EF端输入.
现在有两路输出,一路为GF,一路为DC.其实,J2接的是一个数据采集卡.该电路是一个放大补偿电路的一部分.为考虑问题简单,J1的CD和J2的EB都未画出,也省略了一些地方.

网友B:
让你的两个CONNECTOR的标号给搞糊涂了,麻烦你不要让他重复。

网友C:
DC12V和DC5V的负极是共用的么?是哪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