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温控器和一般控制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12-20):
对于控制器来说,应该就是说根据反馈量经过处理,给出一个输出量进行控制,中间环节各不一样,但是温控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谁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顾名思意,采集的是温度信号(通常传感器是RTD & TC),当然也有把RTD & TC的信号加变送器远传的。
温控器归属PID控制器

网友B:
顾名思意,靠温度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