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处理 研华板卡使用交流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楼主(2005-12-20):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研华公司职员,只是她的用户。
研华工控机在大陆可谓“迷”者众多,一是她的性价比可以接受,二是软件编程方面适合于多种语言。本人对其稍有接触,做了几个项目,想来此与研华迷们一起学习并交流一下心得。请同行或专家各抒己见,为我们共同打造一片知识的天空。

网友A:
一般般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今天讨论数字IO卡PCL722
PCL722 可以配置成72输入和72输出,适合于数字量采集和控制点数比较多的场合。广泛应用在变电站、生产线自动化控制、铁路微机联锁、流体控制、灯光控制等方面。

PCL722应用前提是系统对采集和控制的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B:
能否谈谈PCI1780, 急用,多谢!

网友C:
我们交流一下。E-MIAL:83917292@163.COM

网友D:
    http://blueskys.68ab.com/
这里有很好的数据采集程序,我弄了一套,很便宜.

网友E:
采集卡在加上光隔后速度都不会很快,不过很多场合根本用不到高速,尤其是开关量.如果说的不对请高人指点

网友F:
我们是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为生产厂家,提供各种数据采集卡,远端模块等工控产品,还可提供OEM制造服务,根据用户要求定制各种功能的数据采集卡
功能更强大,更加稳定可靠,价格只有其他的品牌的一半!
板卡:SOV-711B,722,725,726,730,731,733,734,812,818,836......
模块:SOV-6520(RS232\RS485)双面隔离保护  SOV-6510
722我们有改进型号 DO DI 两种,选用高位地址
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010-88149448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忙忙碌碌的2005即将与我们挥手相别,2006的到来,是否有让我们大家增长了新的学识?让我们共同努力!

在此,谨祝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又有新朝气!

网友G:
呵呵!加油,努力!
msn:kusite213@hotmail.com

网友H(2006-02-12):
请问,用VB编程时,如何对ISA总线IO板卡进行DI、DO的读写?请给出程序语句。谢谢!

网友I(2006-09-07):
是不是用labview编写的 ?
我现在要用他编写一套电流电压采集系统,希望多指教
zhangliang748@sohu.com

网友J(2006-10-23):
能不能说一下PCL818L 用来作数据采集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