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泵,灰斗料位报警开关

楼主(2005-12-20):
哪位仁兄在火电厂灰斗,仓泵使用过料位报警开关,效果如何?是哪种品牌?价格如何?谢谢啦!

网友A:
SWP品牌的射频导纳料位计,开关型的测量带报警。广泛用于电厂灰仓。可发邮件,写清具体参数和要求:tjzkb05@126.com  随时受理你的需求。

网友B:
XTG品牌的振杆式料位开关,开关型的测量带报警。广泛用于电厂灰仓。可发邮件,写清具体参数和要求:xtai2008@yahoo.com.cn  随时受理你的需求。

网友C:
我用过很多, 在发电厂, VEGA VIB 效果非常好.
shk@tom.com

网友D:
查找接近开关即可

网友E:
可用FCY系列料位测量装置

网友F:
电容或射频导纳。
E+H进口的或我们国产的。
www.trust-control.com.cn

网友F:
射频导纳、电容。
WWW.TRUST-CONTRO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