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6PLUSII充电电阻烧了

楼主(2005-12-20):
一台1336 PLUS II的充电电阻在上电时烧了,请问可以用什么电阻代换?烧电阻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主回路继电器有问题,买个金属膜电阻就行,充电电阻只在充电时有效

网友B:
应当水泥电阻有保险作用.

网友C:
烧电阻是因为上电时冲击电流太大,应该和接触器没有关系的,只是母线电压差不多正常的时候接触器才会吸合,接触器要是没有坏的话你换个电阻就可以了,选电阻的功率应该足够大,阻值也应该合适,这才能保证电容能正常的充电。

网友D:
你应该查下1336PII的备件表再决定代用品。

网友E(2006-04-12):
也碰到过同样问题,1336F上充电电阻烧,我们是直流供电的。整个直流电源柜上电工作的时候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