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问题,高手进来!

楼主(2005-12-20):
走行电机控制问题,二次回路由PLC来控制。今天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PLC向控制回路发出闭合指令后,交流接触器乱跳并引起PLC输入输出模块异常,表现为输入输出点得电,实际PLC并未有输出。而当断开主回路后,控制回路又恢复正常,接触器按正常顺序吸合。用摇表测示电机和线路并未有异常。请大家来探讨探讨,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接地线,或者另外接。

网友B:
"表现为输入输出点得电,实际PLC并未有输出"输出得电就是有输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C:
感觉是干扰问题,检查PLC的接线

网友D:
楼主提到的问题,我们也同样遇到。我公司引进的设备也是由PLC控制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仅两台,还有三台也由PLC控制的交流市电直接驱动的交流电机,就像楼主所述的情况那样,经常失控,好多次将减速箱拉裂。
    我认为用PLC控制主要是实现较复杂的逻辑控制,应节省元器件及导线,更重要的是要运行可靠,如此抗干扰性能差的系统,既影响生产,又不可靠,让终端用户体会不到PLC控制在这一些设备上的优点。
    干脆把它去掉,其结果不增加其它元件,只是线路上略作改动,完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干扰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E:
控制回路不要和主回路共用一个接地点,控制回路单独接地。

网友F:
PLC的输出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闸管输出.是直接驱动接触器还是有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另外,供给接触器线圈的电压正常否,如接触不良、电机起动时的压降、电网电压等。

网友H:
有点像机器震动,引起输入点动作,从而引起输出动作。而当断开主回路后,行走电机不动作,控制回路就恢复正常,接触器正常吸合。

网友I:
1、PLC程序有问题;
2、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线路有问题!

网友J:
根据你所提现象,我认为你是采用PLC输出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接触器功率比较大。PLC输出点的负载电流比较小,不足以驱动大功率的接触器,根据你所说的现象断开主断路器,控制就正常,我分析认为,你断开主断路器后,实验控制回路的时候是1台1台试的没有多台同时送电。
楼主所提问题许多地方比较模糊,我只是按最大可能性,提出我的想法。我使用PLC5年到目前没有发现电机对PLC的DI/DO有干扰现象,对于变频器对PLC的AI/AO有干扰的现象到发生过。

网友K:
to:tomhu168
    你所说的问题就是干扰,是高频干扰,你查一下干扰源。若是有变频器在用的话,它的可能性最大。解决方法有三:1、变频器输入输出加装滤波装置;2、电机线用屏蔽线;三、PLC单独接地;变频器用过一段时间后其干扰信号会加重。同时你说的PLC没有输入输出是不可能的,只是其动作太快你看不到。以上所说仅供参考。

网友L:
无意争春+ 任云翔

楼主:
谢谢诸位,你们的观点有助于我分析故障原因,我想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

网友M:
同意任云翔的说法,PLC直接输出负载能力不够。

楼主,所控电机及接触器的型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