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压敏电阻怎样保护变频器”

楼主(2005-12-20):
“求助:用压敏电阻怎样保护变频器”

楼主(2006-03-16):
怎么没有高人指点

网友A:
鄙人以为,压敏电阻通常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入端、母线的正负之间、母线对地端。当出现电压尖峰时,压敏电阻的阻值减小,这样部分尖峰电压可以从进线电源的两相间流过,或对地流出,从而减小对元器件,比如整流桥和IGBT的电压冲击,避免过压损坏。

网友B:
是不是哦?

网友C:
控制板的工作地和机壳之间也可以接,可以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