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调整

楼主(2005-12-20):
    今接手一伺服驱动系统.无负载时正常运行.带负载时电机速度不稳.负载增大时电机不转.驱除负载后正常.伺服驱动器换过不行.电机换后运行正常.但测量电机参数正常.怀疑编码器故障.单编码器为旋转编码器类型的参数也正常.是不是电器原点丢了.如何去调.不同步.电机为同步伺服电机.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无负载时正常运行.带负载时电机速度不稳.负载增大时电机不转.驱除负载后正常"
对于编码器而言,有无负载、负载大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出在电机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是不是机械传动有问题。

网友C:
电机的可能性比较大,编码器问题小一些

网友D:
编码器与负载无关,机械传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