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M1X154BSA说明书

楼主(2005-12-20):
各位先生,谁有松下变频器M1X154BSA说明书,这台变频器一加电就显示报警上面的是“UJA1F'    F没有中间那一横。下面的没有显示。
各位水碰见过?是不是面板坏了。谁又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2006-02-16):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有谁知道松下变频器如何初始化.请指导,谢谢!

网友B(2006-04-10):
你好:请给我一份M1的说明书.不胜感激,谢谢!
email:zhengwantong@163.tom

网友C(2006-06-15):
各位先生,谁有松下变频器M2X224BSA说明书,这台变频器一加电就显示报警上面的是“UJA1F'    F没有中间那一横。下面的没有显示。
各位谁碰见过?是不是面板坏了。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C:
谁有M2X224BSA说明书,能不能发一份给我EMAIL:WUZHONGJUNABC@YAHOO.COM.CN电话13881850311谢谢

网友B(2006-07-15):
我正在修松下M1变频器,你这样的故障我遇到过两回,显示的字母每次变频器启动时应该都有但是只是一闪而不被注意,我感觉指示的是正在启动的意思而卡在了半截.这大部分是CPU版的故障.我这里的情况是因为变频器进水而造成的这种故障,我仔细仔细再仔细的清洁了CPU版上因水而生的锈蚀--------两台变频器全部复原而且不费分文.拙见.顺便说一声谁有松下M1的说明书请给我一份,不胜感激.急用 EMAIL:ZHENGWANTONG@TOM.COM

网友D(2006-08-29):
hahah
 ding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网友(2006-12-18):
你好,我急需一份,能给我传一份吗,
1919280@qq.com

网友E(2007-06-24):
我也急需一份M1的说明书,先谢过!
Email: wlgdj113@yahoo.com.cn

网友F(2007-09-10):
zqing2003@126.com  急需,谢谢

网友G:
我有M1X  M1D系列说明书 13583135003

网友H(2009-02-21):
我有一台KEB--F5变频器报警是oh复位后可以开40小时又报警0h反复这样有哪位告诉我油箱jjj-123@qq.com

网友I(2010-08-24):
大家好!刚入此行,请多关照!

网友J(2012-07-16):
各位,谁有松下M1X154BSA变频器说明书,急用,请发到108644265@qq.com,不胜感谢

网友K:
你的机器生病了,我修过你这个故障。你这个现象还伴随:参数修改不了,按任何按键没反映。

诚邀各地变频器维修高手加入变频器维修群:

广州变频器维修群:16477750

网友K:
如果需要维修。可以把CPU主板发过来。CPU主板坏了。可以帮你修好,也可以卖一块给你。

诚邀各地变频器维修高手加入变频器维修群:

广州变频器维修群:16477750

网友K:
专业维修图片上这种报警。维修电话:13427500087 李工           专业维修:松下M1X  M2X 变频器报警,死机,参数修改不了。通电有一个报警。维修电话:13427500087 李工。

诚邀各地变频器维修高手加入变频器维修群:广州变频器维修群:16477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