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5-12-20):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使直流电机正反转?
最好只使用两个单刀开关,其他元件无所谓!

网友A:
对掉两根电源线

网友B:
直流电机多大

网友C:
换转子碳刷线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感谢三位的回复。
to  刘岩利 前辈:我是想使用一种电路来控制一个或多个电机。
to  fuzhongxun 前辈:同上,比如我听说有一种“H型全桥电路”,但是我觉得太复杂。
to  华东电侠 前辈:比较大。

网友D:
串激电机换电源线,并激电机调电枢或激磁绕组的线都可以。

网友E:
有刷直流电机尚可分为串激,并激,永磁等几种。 若要使使直流电机正反转 串激,并激对调电刷(或定子激磁绕组)的两个端头。 永磁只有电刷的两个端头接电源,对调一下便可。 若用 H 桥驱动,驱动电路较复杂,但你不用再调线头。

网友F:
电机功率很大,可用继电器,单刀开关用来控制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