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帮助翻译一下!

楼主(2005-12-20):
After reaching the rated speed, a potential-free contact(compressor running )is reqired for control system.The contact must be closed in this state.
当达到额定转速后---suo要求的控制系统,在这种情况下,CONTACT 必须关闭
大家能帮我翻译这句话吗
After reaching the rated speed, a potential-free contact(compressor running )is reqired for control system.The contact must be closed in this state.

网友A:
当达到额定转速后,需要一个常开触点(压缩机运行)来控制系统,在这种状态下触点必须闭合.

网友B:
原来还有人回答这样的问题
下次我也来问问!

5:30am

网友(2008-04-09):
potential-free 是常开的意思么?

网友C:
potential-free 是常开的意思么?好象是干节点的意思,就是指继电器的某对触点,未串电源的

网友D:
翻译为干节点,也可是常闭。

网友E:
potential-free contact  无压降连接 (即继电器/接触器连接)

After reaching the rated speed, a potential-free contact(compressor running )is required for control system.The contact must be closed in this state.

当达到额定转速后, 控制系统需要一个无压降连接(压缩机运行),在这种状态下接触器必须闭合.

网友F:
那到底该翻译成常开点还是常闭点啊?

网友D:
看背景,然后确定常开常闭点

网友G(2009-03-18):
potential free contact  应译为"空触点",即触点不应与任何电位相连。

这句话应这样翻译: 控制系统需要一付空触点,当压缩机达到额定转速时,该触点要闭合。

网友H:
照楼上的意思,那还是翻译为无源干触点(或者就是上面大家提及的干节点)好。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控制器要为外界提供一个常开型的无源干触点,用于表征压缩机马达运行已经达到其额定转速的状态

网友D:
专业术语就是干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