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PU板上显示的机械速度与实际机械速度一致

楼主(2005-12-20):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变频器FR-E540型,电机是4极,在50HZ时将参数PR.37设为机械速度300转/分,理论上变频器在30HZ时运行,速度为180转/分,显示的为180转/分,可是实际速度
在30HZ时转速度跟显示的不一样,要大一些,请教如何调整?

网友A:
可能是滑差补偿太大了。建议:1.减小滑差补偿;2.设定电机的额定转速略微加大。

网友B(2006-04-10):
用AM信号来显示才可经校正,参数901。

网友C(2007-02-20):
李先生说的对.你把变频率调到50HZ.算一下转速.标定一下.参数901.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