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wincc的报警功能不能用,老是卡住。

楼主(2005-12-20):
我用的wincc所有授权都已经安装了,是6,0   sp2的,系统是server2003 的,加上报警功能后启动再时就会卡住,为什么?急!请大虾指导

网友A:
是SQL的问题,目前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啊?那怎么办?请指教

网友A:
使用wincc6 sp1可以很好的解决
或者安装2遍SQL,第一遍装微软的SQL2000软件,第二遍装Wincc附带的SQL2000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碰到过呢
不过我习惯用2K+SP4的系统
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