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SIEMENSmx440的一个报警

楼主(2005-12-20):
SIEMENSmx440的一个报警为:f001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回答一下好么?
谢谢了

网友A:
电机过热

网友B:
电动机过载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工作/间隙周期必须正确
2. 标称的电动机温度超限值(P0626-P0628)必须正确
3. 电动机温度报警电平(P0604)必须匹配如果P0601=0 或1,请检查以下各项:
1. 检查电动机的铭牌数据是否正确(如果没有进行快速调试)
2. 正确的等值电路数据可以通过电动机数据自动检测(P1910=1)来得到
3. 检查电动机的重量是否合理,必要时加以修改
4. 如果用户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不是西门子生产的标准电动机, 可以通过参数P0626 ,P0627,P0628 修改标准过温值如果P0601=2,请检查以下各项:
1. 检查r0035 中显示的温度值是否合理
2. 检查温度传感器是否是KTY84(不支持其他型号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