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 采样程序退出,通讯线路故障?help

楼主(2005-12-20):
pc 机上用CP5611卡,检查驱动和配置参数是正常的。系统提示"PLC 采样程序退出,通讯线路故障”。
PLC 是SIEMENS CPU315-2DP ,后跟一个CP340.CP340 的TX,RX灯状态正常。
CPU315-2DP SF和BF 是红灯,提示有故障。
怎样用STEP7 等软件和方法解决??
HELP ME! SOS!!!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故障吧,你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了

网友B:
通讯线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