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教三菱RAMP斜坡指令。在线等。

楼主(2005-12-20):
我想用RAMP指令做模拟量输出的加减速。可我查了编程手册。RAMP后面的n加减速时间只能是K或H不能是D。我要通过触摸屏修改加减速时间的。请教一下高手怎么弄?

网友A:
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函数程序。

网友B(2007-10-26):
k是没法改变的,K或H必须是常数

网友C:
n代表扫描次数,你可以改变扫描时间,从而改变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