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报交流互感器故障?

楼主(2005-12-20):
我的1台590P/380A 报交流互感器故障,查书说互感器没有接好,我检查看接线是好的,互感器也是好的,主控板是好的,不知有没有高手知道判断互感器在位的电路(电源板),究竟坏了什么?

网友A(2010-09-27):
把报警英文发来再分析

网友B:
报互感器故障我遇到过,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互感器连接出现错误,二是开关电源板上的互感器检测电路出现故障,常见的是检测接头后的一个100欧的小电阻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