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没有转换成三角.电机运转的后果.

楼主(2005-12-21):
星/三角启动的电机.由于操作工将转换开关打到手动.按下启动后.没有检查便走人.电机在星形下运行了5个小时.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在负载很轻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果,如负载稍重就会出现过电流,满载时有可能堵转。

网友B:
这要看电机运行时是轻载还是重载了.还要看电机的绝缘好坏了.
个人认为电机星形运行5小时会严重发热,有味.时间在长就会烧毁.

网友C:
我遇到的这个是泵负载.132KW的.很幸运在冬天及时发现.电机的温度已经达到接近100度.电机没有烧.

网友D:
下面引用由乐此不疲在 2005-12-21 11:24:00 发表的内容:
  在负载很轻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果,如负载稍重就会出现过电流,满载时有可能堵转。
--------------------------------------------------------------------------------------------
支持该观点

网友E:
如果是轻负载就没什么大问题,重载....你就等着修电机吧!!!呵呵!!!

网友F:
星角启动电路接线,最快要多长时间?包括画图、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我在一次技术比武上见过,只用了10分钟。各位还能再快吗?有意义吗?

网友D:
那是把元器件摆在地上乱接的吧?正规的电柜,至少3个工!
不过这也够快的了,是高手了,起码说明熟练到家。

网友G:
轻负载时间也是会烧电机的.

网友H:
我就没那么幸运咯,45KW风机因为时间继电器的缘故,没有转换到三角运行,后面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呵呵
因星型连接的相电压只有线电压的根号3也就是220V,因此常时间运行星型会导致马达超负荷。
楼主算是幸运了

网友I:
你很幸运哦,在你这样的水泵类负载按你说的这样是很容易把电机烧坏的

网友J:
我还接错过呢1星行得时候对得,三角行得是侯换错了线,电机转换后就感觉不对劲,赶快停机,后来检查才发现错误,
不过电机没有烧毁

网友K:
轻载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L:
轻载一般不会有问题的,负载稍重就会出现过电流,满载时有可能烧电机。

网友M(2007-05-30):
你们都是专业的

网友N:
无负荷时可以这样运转,有负荷时,特别是重载时,早冒烟了

网友O:
无载时,没有太大的问题,有载时,就有问题,烧电机了。我以前就见过,没有转换过来,后来电机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