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启动.电机启动后自藕变压器没有退出的后果.

楼主(2005-12-21):
自藕降压启动的一台电机.由于转换时间继电器采用的是老式的空气阻尼的.没有动作.电机启动后自藕变压器没有退出.运行了一夜.

网友A:
看来你那环境《温度够低》,自藕变压器居然没烧。庆幸吧!!

网友B:
只要星点断开,拖的负载不重,一般没有很大问题。

网友C:
其实没有那么幸运.烧的都剩下铜和铁了.盘内能着火的东西都烧没了.因为降压启动一般负载都比较大.自藕变压器是间断工作的设备.我遇到的几次都烧了.只是发现早的轻一些.

网友D:
既然已经出现过多次,那为什么不采取防范措施呢?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E:
我们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用掉3瓶干粉灭火器才把火扑灭!还导致630KVA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跳闸。整个电柜基本报废。属于严重事故了。

网友F:
小电机没啥问题,超过18KW就不保了!

网友A:
小电机?55kw以下还用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G:
你那台自耦变压器是那个厂的产品?质量太好了吧?我遇到的一次不到半小时整个变压器已是浓烟滚滚,连接触器和继电器都烧得差不多了。

网友H:
你那台自耦变压器是那个厂的产品?质量太好了吧

网友C:
自耦变压器都注明连续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分钟.

网友I:
我见过一台自偶降压起动器,30KW,起动时间定为40秒。起动时,自偶变压器冒烟,线包颜色色变深。后将起动时间定为15秒。就没事了。

网友J:
空气阻尼时间继电器都没人用了!你是多少千瓦的电机呀!带动的是什么设备!18KW的风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K:
烧一次可以,烧第二次,我们实行赔偿制,40%由责任人承担,这也是一种管理方法.

网友K:
风机启动,我告诉你们,我们集团上千台风机,110KW以下的全部采用直接启动,当然要关进风门.

网友L(2006-01-27):
没有保护吗?太难理解了。不应该发生。

网友E:
TO盖仔: 空气阻尼时间继电器都没人用了?虽说的确不好,但还有不少地方在用呢。
TO海工1:变压器不小哇

网友M: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