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接触器替代的问题.请进并赐教!

楼主(2005-12-21):
我公司的液压机器中是用老式的控制方式来控制电机的.由于接触器不管进口还是国产的..都容易烧坏.有时易损电机.消耗很大..因为成本的缘故想采用简单实用的方法来替代它.请问各位有无经济的方法..望各位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你说的老式的方式是什么控制

楼主:
是用接触器.空开.热继电器.断路器等来控制电机的.

楼主:
和楼上说的一致.

网友B:
新式老式不都要通过接触器吗??容易烧坏是为什么,功率太小??

网友C:
难道也要改成变频?!

网友D:
用三相固态继电器吧:注意电流等级选择和操作过电压保护

网友D:
上网找一下上海超诚电子..

网友E:
用软驱动器也可啊,说说功率有多大呢?

网友F:
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无触点式控制,适应于频繁通断操作

网友G:
固态继电器?阳光好东东,我没见过,不好意思,呵呵....介绍介绍?

网友B:
上面有很多固态继电器的帖子,看看吧,也可以网上搜索一下,一种电子式的继电器

网友H:
也许是液压系统过载造成的,可以看看液压系统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再改接触器,因为液压系统工作时过载是经常性的

网友I:
个个是高手!

网友J:
选大一点的接触器,我这里就坏的很少

网友K:
简单,选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意见和支持.我已经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用一种集成控制器就可以替代.这种控制器是进口的,.他可以直接替代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和断路器等组成的二次控制线路.很好用...又简单.价位也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