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控制方式选

楼主(2005-12-21):
如何选择电机的控制方式?频率控制与电流控制有何区别?

网友A:
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不同电机,控制方式可不同,主要还是按照公式中的几个参数来考虑

网友B:
电机的控制方式:1、看实际需要  2、看经济条件  3、看维修成本

网友C:
频率控制与电流控制与恒转矩和恒功率控制有点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