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烟厂自动化改造的若干方案.请专家指教!

楼主(2005-12-21):
大家好!请教各位专家关于烟厂自动化改造的问题.有无这方面的意见.了解烟厂的同志应该知道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制丝.卷接.包装等等.请提供自己的见解..多多发表意见.多谢了...

网友A:
你想改造吗?我们可以改;但要实际看你的设备;

网友B:
建议采用开放式的系统和构架,这样会延期系统的使用寿命。尽量采用标准开放的协议,结合实际采用工业以太网、485或无线网桥等通信方式,这样支持的设备和软件多,不会对单个的公司或产品形成依赖,能大大降低系统的造价和延长系统的有效使用年限。

楼主:
杨先生:你好!你能否提供你们改造过的方案.至少可以借鉴.多谢了

网友C(2008-05-16):
汇集3大品牌,横跨所有行业,看来你公司没有1000,少说也有500人吧。

网友D:
我们公司最近在做烟厂的项目,有需要可以给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