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流量计一次部分

楼主(2005-12-21):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各种流量计一次传感器部分的知识,万分感谢!!!
neuq_hs@sohu.com
MSN:neuq_hs@hotmail.com
QQ:55299580

网友A:
一般来说,电磁流量计的一次传感器部分都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来设计的,具体的原理找一本书就知道了!

网友B: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就是热扩善原理,传感器有2个探针,一个感应当前气体温度,一个高于当前气体温度30度,然后计算气体带走的热量。
现在来说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是测量气体(干燥)的最好的仪表
010-87755942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