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楼主(2005-12-21):
现用4——20mA模拟输出控制汽缸速度,需要在0.5秒内将4——20mA模拟量从13824匀减速到0,请问怎么实现!!!
分成10等份点……,?????????
请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只需要计算十个点左右的模拟值?
如果是就是每隔十毫秒就要计算一次。不知道你使用的什么型号的plc?我只会用西门子的plc。

楼主:
就是西门子的PLC。
每隔十毫秒就要计算一次?
能实现吗?我试试看。

网友A:
不好意思
如果算十个点的话,应该是每隔50毫秒算一个点。如果是每隔十毫秒算一个点,那就是差不多50个点了。赫赫你用的是200、300还是400?

楼主:
300的。就是用定时器和减法来实现咯???
我现在在做,看看能否实现。!!!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把程序写在循环中断组织块ob35中,可以设置循环中断的时间是10ms。我试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就是可能减到比0小了一点点。赫赫

网友B:
必须确保中断程序执行的时间小与10MS啊

网友C:
使用OB35是可以的

网友D:
使用OB35 把中断时间调到50m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