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察看CPU message的诊断记录,请高手帮忙分析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5-12-21):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413-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413-2XG02-0AB0               - - -                             2

Rack:                             0
Slot:                             3

Event 1 of 12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30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948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4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Priority class: 26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06:27:983 pm  03/17/94

Event 2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5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6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3:06:27:981 pm  03/17/94

网友A:
38C4是分布式I/O站故障,39B2是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式发生I/O访问错误,可以通过在程序中添加OB85,OB86组织块来避免CPU进入停机状态

楼主:
程序中已经调用了这两个块,CPU没有停机。
但是30号站是远程站,因为断网导致跳闸。我想求证的是这两个错误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也就是说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导致的这两个错误呢?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