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释一下右半部分这张小图,是关于电动机四象限运行的。

楼主(2005-12-21):
(图片)

网友A:
marttow 关于电动机四象限运行的命题很好,比较结合实际。遗憾的是图片不能插到论坛上,而只能链接到别的网站上看。
    左半部是众所周知的可逆变频器原理图,各位同行一看便知。而右半部分电机分别处于四象限运行的转矩方向和转速方向(也是旋转方向)图。现简单分析如下:
    当电机通常是处于处于第一象限运行,我们称其为正转(顺时针反向)电动状态,电动机通过变频器以不同的转速从电网吸收电能,并将其转换为机械能。电动机的电动转矩和旋转反向一致,也是顺时针方向。负载机械转矩和电动机电动转矩相反,当电动转矩大于负载转矩时,电动机升速,当电动转矩等于负载转矩时,电机匀速运转。
    当我们电机处于某一转速运行在第一象限运行时,当变频器的给定频率突然变小,不关变频器的减速参数如何设定,只要是频率下将减减速度大于电动机带负载的惯性减速速率,那么电机由电动状态变为发电状态,它将机械动能通过逆变模块的续流二极管并由制动单元控制向制动电阻放电,将机械能通过制动电阻发热豪掉,这时电机运转方向仍为正转(顺时针),而电机的电动转矩方向和第一象限相反,也就是和转动方向相反(逆时针),电动机对机械负载起制动作用,使得电机运转减速度加快。我们称其为发电能耗制动状态,如果具有回馈制动单元的话,它可以将机械能通过回馈制动单元向电网回馈。
    第三象限和第一象限过程相同,只不过电动转矩和旋转方向分别相反。而的四象限和第二象限过程相同,也只不过是电动转矩和旋转方向分别相反。恕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