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在空压机上的疑问

楼主(2005-12-21):
我改了个空压机(活塞),用的是英威腾变频器.电机75KW,输入电流60A,可输出电流有110A了.我搞不懂了.怎么相差这么大?正常吗?

网友A:
你是用万用表量的吗变频器上有监控电流你看看

网友B:
请问楼主:
在你所说的这种情况下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多少?
如果运行频率较低而供气压力比较高就会出现上述请况,请核实!

网友C:
 这种情况很正常...
 变频器的输入端功率因数在全频率段在0.95以上,电机的无功电流
由变频器内电容器提供,特别在低频段,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另外低频段输入的电表测量误差非常大,无精度意义。。。

网友D:
是不是测量的问题啊。

网友E:
应该是输出的靠近实际值,钳型表检测不到谐波干扰

网友F:
变频器是一个电能接力装置,其输入功率基本和输出功率相等。空压机是恒转矩负载,在变频时的电机电流几乎不变,而其电压在变化;变频器输入的电压不变,而输入电流与变频一起变化。75KW空压机额定电流为140A,频率低于50HZ 时电流稍有变小。输入电压乘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压乘输出电流,这样就不难理解上面测量的结果了。

网友G:
没事这是正常情况

网友H:
输出频率是多少?如果输出频率小与40HZ,这是正常情况,因为输入电压为正常的工频电压(380V),输出电压为变频输出电压(随着频率的降低同步降低),输入电压乘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压乘输出电流,这样就不难理解上面测量的结果了。

网友I:
根据功率守恒,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当你的电机工作在额定频率下时,电压也没有达到额定值,那么输出电流肯定大于输入电流,有什么奇怪的。

大家一看到这种问题就往万用表不准上去想,是不对的。同一个万用表测量,就算是表不能采样到高次频率的电流,输出电流检不到,输入也是照样检不到的。同样的误差,输出与输入的电流差值应该是接近真实值的。

网友J:
我曾经用LG变频器改过一台活塞式空压机,也出现过这个情况,这个纯属正常,节电不节电要看输入变频器的电流。我建议活塞式最好不要改,在低速时油供不上会出现烧轴瓦现象。

网友K:
请教大家个问题,万用表能测真有效值吗,在频率有大的变化了后.要是能测,我也买个测一下

网友L:
 请教大家个问题,万用表能测真有效值吗,在频率有大的变化了后.要是能测,我也买个测一下
看是什么万用表,如果是真有效值万用表就可以

网友K:
我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万用表

网友M(2006-01-20):
刚到这里,看到这个贴子加了精华贴,就近来了,看了之后对这个问题还是刚不太清.不知道以上跟贴者中有没有英威腾的技术员,如没有,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给大家解释一下,毕竟你们是专业搞这个的,大家共同进步,这样对英威腾也是很好的宣传呀!

网友N:
同意蔡洪建的看法:活塞式空压机变频后不仅不利于润滑,而且会加剧电机热损失

网友O:
我顶,我以前就试过,效果不佳,而且不宜控制。

网友P:
楼上有几位朋友讲的有些道理,在空压机做节能改造的时候要注意设备的使用工艺,不能单为了节能而不管其它的因素,否则如果长时间让空压机工作在低速,空压机会因为润滑不足而对机器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有些大功率的活塞式的空压机有单独的润滑电机供油,再改造时要注意将该电机的电源接驳为市电供电,不要用变频回路电源,以免轴瓦过热,同时要设置空压机的下限速度,以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网友Q: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应用中是ABB ACS510 90KW变频器带75KW变频电机,应用于水泵中,恒转矩,最大频率70HZ。使用中在30HZ时电流达到额定电流140A,却不能满足水压要求,50HZ降到100左右,可满足要求,后通过修改u/f曲线解决问题。

楼主:
好久没上了,谢谢大家的回复.TO: sunny1980 请教高手V/F曲线怎么改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H(2006-03-07):
TO: "飞猫"
测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哪买的,啥牌子,联系电话,哪能买到

网友R:
用指针式万用表量!

网友S:
Fluke 318 就可以。

网友T:
hao  群号:21618554,群名:工控沙龙,欢迎五湖四海的工控朋友的加入,一起提高

网友Q:
TO: 请回复,ABB ACS510 中有一个参数设置,可以选择U/F为线性  平方型和用户自定义。高手可不敢当,只是ABB的用的多一些而已。

网友U:
变频器会产生感应电流与输出电流叠加,所以测量值比较大.

网友V(2006-04-20):
     我顶       我顶  空压机是不能用变频启动的  我做过的 一台37KW的电机在非装的情况下可以打8公斤的气压,轻载10分钟   重载15分钟,装后的轻载3分钟,重载4.30分钟,频繁启动,气压到7.5公斤就卸载了 。不但不节电还浪费电,我们用了远程压力控制器都没用

网友V:
    21618554  我日   再创个群撒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彩分析,最近偶又做了个测试.输入380V,电流60A,输出频率28HZ,电流110A,电压220V.事实证明节电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W:
输出的是电流包含无功电流,是正常现象,当负载大满载时,两者电流就差不多一样大了.

网友X(2006-05-27):
我的螺杆机260千瓦可以改么.效果怎样.请高手赐教.

网友Y(2006-06-27):
 破坏王:您不会做,不要说不能做!几年来我们一共作了140多台空压机改造,最小37KW,最大250KW,单螺杆、双螺杆、活塞机,二级、三级都做过,没有你说现象!否则您去费用我来做!

网友Z:
专门供应空压机使用的压力传感器.宁波柯力:0574-87562206

网友AA:
是啊,空压机是否可以改为变频节能,首先要进行考察,机器是什么样的调节方式,现场工作情况如何?有时做了反而不节能.本人就身有体会,在复曜玻璃250千瓦,噢迪斯电梯132千瓦,都是失败而归,空压机最好是改螺杆式的,活塞机的启动,以及其他问题太多,最后往往不赚钱.最小频是要限定的,各种保护是要加的,大机器太贵了,坏不起啊!!

网友AA:
做过200台后的经验是,22千瓦以上,110千瓦以下的节能效果最好.

网友AB:
原来空压机改变频这么普及,我还在琢磨呢,有那为大狭愿意给我发份方案啊?谢谢xhtxa@163.com

网友AC(2006-08-09):
是,给人家做过方案,在盐城试验过,比较成功。但没有瞿工那么丰富的经验。140多台,真多呀!

网友AD(2006-09-09):
请教各位大侠,我遇到一种情况,因如何解决?一台变频器带2台空压机(一台备用),当带其中一台时,很正常。当切换到另一台时,运行大概20来分钟,变频器会自动跳掉,没有故障,电流与正常时候一样,马上又自动启动???电流很大,有时候又起不来,演示变频器过负载??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B:
楼上:
在2台空压机同时运行时,供气应该有多余了,此时变频器可能会工作在下限,不知道此时你的变频器是如何设定的,是否是设置了自动停机?
如此时启动变频器,由于此时管道中的压力较大,变频器处于带重载状态,可能会因为启动力矩不够而过流限幅,进而跳过载保护。

网友AE:
同意清心的看法
这种情况多数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AF:
瞿老师:请教一下,我做的英格索兰的螺杆空压机,该变频后,用接触器的常开触点作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结果,空压机启动不了,需要先工频启动后马上转到变频,空压机才能运行,当变频器有故障的时候,空压机还会漏油!希望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G:
老师们好牛!

网友AH:
用接触器常开触头做启动信号启动不了有可能是参数设置不正确吧?另外你的空压机是否有星三角启动方式,你接的是星形降压启动的接触器还是三角的接触器,如果是后者有可能会在电机全速运行的时候才会启动,可能等一段时间接触器吸合再看看变频器是否能启动。

网友AH:
另外补充一下,也有可能是启动的信号线接错端子造成的。可以用电线直接短接S1端子和COM端子(最好是切除掉电机)看这时面板上的启动指示灯是会否亮。不知道你用的是V/F还是矢量的,两种有一点点的区别

网友AI:
请问一下复盛牌螺杆式空压机250KW的,改变频,下限频率设多少合适?我想用PID闭环控制行不行??

网友AI:
请问一下改250KW的螺杆式空压机下限频率设多少合适?我想用闭环PID控制行不行??

网友AH:
楼上的问的这个问题太片面了,下限怎么设,应该主要是看你工作环境如何,不是说你想怎么设就怎么设的.比如你供气量和用气量相差多大,不用变频的时候,等机的时间多长,等等。另外空压机上用的变频器,一般都是采集气压的信号,外接PID控制的,如果允许的话,能用闭环PID是最好不过的了。只不过调试起来会比较麻烦

网友AJ(2006-10-10):
我这几天也用英威腾55KW的改了一台,也是这种现象。
是正常的。  只是谐波电流太大了,影响了监视器,
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网友B:
楼上:如果能接入交流电抗器或滤波器的话,对抑制谐波电流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网友AK:
这个是测量的问题 !

网友AL(2006-11-21):
我公司有多台30KW  37KW的螺杆空压机,是否可以进行变频器改造?改造后对空压机有影响吗?有节能效果吗? 请指教  谢谢!

网友B:
多数厂里的空压机都是联网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改造一般是对其中的几台进行再造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每台都用变频,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银子。变频技术应用在空压机的案例有很多了,只要方案合理对机器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负面影响的,至于节能效果则完全取决于厂家设备的负载状况,不一定的。

网友AM:
大家好,我公司用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改造活塞式压缩机,节能效果看工况,最好能达到50%,效果好不好,我给你试用一下你就知道(只限山东地区)。联系我:13561646753
电子邮件:follownleaf@163.com

网友AN(2006-12-31):
节能不节能与负载有关,与变频器关系不大,空压机属于恒转矩负载,本来该负载节能就不理想,但可软启动,对设备寿命延长好,对电网污染少,这才是根本出发点.何况变频器本身有消耗.

网友(2007-01-31):
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当你的电机工作在额定频率下时,电压也没有达到额定值,那么输出电流肯定大于输入电流,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AO(2007-09-03):
请问瞿老师:我用MICROMASTER 430改造一台英格索兰110KW螺杆空压机,遇到下面问题:用三角形运行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启动变频器,空压机启动时显示相序错误

网友AP:
各位大侠:
    在做节能之前,那位高人做过详细的节能分析、投资回报分析?怎么预算节电功率?做改造之前不进行分析,直接上吗?

网友AH:
用主接触器蟹头做启动试试,以上现象就会消失了。
主要是英格索兰的空压机在星形启动时就有一个压力检测,如果电机在三角形接触器吸合时才动作,由于检测不到压力,系统默认为电机反转了。
不过改成主接触器启动需要注意星三角切换时产生的冲击,机器需要反复调试才能达到最理想的启动效果

网友AQ:
http://bp.jonweb.net 本公司是上海斯可络压缩机在江苏地区设定的专业服务中心,除进行空压机相关的销售外,从事空压机专业节能改造已有数年之久,拥有最专业的空压机工控人才,说白了,你们改空压机只是加个变频器让他转起来,而我们的改造则是为客户提供最专业、完美、负责的服务。有问题可致电87172525 陆工

网友AR(2007-10-28):
还有供油的问题。

网友AS(2007-12-17):
谁能告诉我空压机是不是有有压力启动和没压力启动之分?我听别人说有的空压机启动时管道里必须有一定的压力才能启动,要不然启动不了?再就是对于这两种空压机,他们的启动方式是星三角启动,如果给它们做变频闭环控制的话该怎么做.是不是需要压力才能启动的空压机做变频时,要先工频启动再转变频呢?变频怎么启动???

网友AT:
空压机改变频要考虑周全,特别是机械上的问题,有好多保护,有时变频起到一半就会报出口压力低诸如此类的保护,所以在了解空压机工作原理后,可适当调整程序,以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AU(2008-01-16):
多数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AF:
有没有那位老师能够具体、详细的介绍一下空压机的变频改造及电路,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V(2008-04-01):
  今天我改一台75KW的空压机,恒压控制方式,在进行线路改造完成后,出现空压机报警电流异常,输入侧有互感器,拆掉互感器后,还是不行,希望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W:
应该没问题

网友AX(2009-05-08):
各位好!看到你们有如此技术,我们变频器厂家就看到了空压机节能的前途,要买变频器的请电话13530195667  厂家直销,性价比高。

网友AX:
对:平和 关于 这种情况很正常...
 变频器的输入端功率因数在全频率段在0.95以上,电机的无功电流
由变频器内电容器提供,特别在低频段,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另外低频段输入的电表测量误差非常大,无精度意义。。。
内容的回复:

各位好!看到你们有如此技术,我们变频器厂家就看到了空压机节能的前途,要买变频器的请电话13530195667 厂家直销,性价比高

网友AX:
空压机的节能效果要看空压机的运载情况,空压机节能改造也不能仅仅加装变频器,空压机机身也有改动,我公司做空压机节能改造很多年,又需要的可以合作,电话13530195667

网友AY(2009-08-02):
我公司可看到节能效果后付款.QQ66061731

网友AZ:
本人最近也有客户想改造几台活塞空压机,请问下限频率设置多少为好?可能下限频率低了会润滑不好,是这样吗

网友AZ:
谁有改造经验,可以电话联系我,13705580035,如果你有价格好的变频器,可以从你那里买变频器

网友BA(2009-09-30):
智之和电气旗下3大品牌:深圳威灵变频器,台湾美之源变频器,浙江百年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器,温控仪,变频恒压控制系统一拖1到1拖8均可定做,价格低廉,品质上乘,包用2年  WWW.MZYKJ.COM 量大OEM合作480元起!!!!!!!!!!!!电话:0577-61377061 肖先生13868767549 仿台达系列 西门子系列!!11

网友BB:
变频压缩机并不是就简单加个变频器,在机械部分和控制部分工艺是不一样的。胡乱的改只会弄巧反触,还是直上变频机实际过虽然贵些,但是绝对物超所值,尤其是功率大的。大家也不要把变频器当是万能,有空看下变频原理的书。加深认识。人云易云无长进的。

网友BC:
空压机在达到额定压力时,其负载变小,测一下轻载于加压时的电流,

网友BD(2010-11-11):
我们公司也在接手一部分的空压机改造项目,一般都是37KW-75KW的,思路也是PID控制,大部分是活塞机,还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BE:
空压机改造现在很流行,用PID调节也是一个趋势,节能改造现在已经很多了,空压机最低转速最好不要太低,要不然空压机会很容易出故障的,比较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