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为什么会有抖动啊?

楼主(2005-12-21):
我的电机是和丝杠连接的!!在带动丝杠向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响声!!回去的时候没响声的!!我把电机拆下后!!!在相同的速度下~~一开始电机会有很大的抖动~~但是转了一会儿就很平稳了!!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我的电机有问题了啊??

网友A:
需要调增益

网友B:
加速时间调整一下。

网友C:
你要调整一下速度环增益,还有一个扭矩指令滤波器,来滤掉无用的扭矩指令所产生的震动!对了,兄弟,你用的什么牌子的伺服呀!

网友D:
应该是增益太大了,当负载不够大的时候(向下运动、空载运动)时,增益相对太大,导致震动。

网友E:
那是自动增益在调整呀!!是否安川伺服?!我们已经遇到多次!!

楼主:
我用的是PARKER的伺服!!

楼主:
一开始这东西连动都不动!!有个地方显示TORQUE AT LIMIT
过了好久不知怎么的就能动了~~就是震动有点响声!!我公司有很多人都说是电机坏了!!所以正在买一个过来!!

网友F:
就是增益太大的缘故

网友G:
是法兰克的话,你看看抑制震动的参数2003左右 (很久不用了)。西门子的话,要调饲福参数。

网友H:
增益值太大了,调小.

网友I:
增益在什么地方调。

网友J:
我单位也出现过,GAIN吧,调哪个钮!

网友K:
调增益和转动惯量.

网友L:
把具体型号说一下,我们就是做PARKER的,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搞定了~~是电机的问题!!我们换了一个!!谢谢大家的关心
因为每次运行到某个点的时候它就会抖动

网友M:
居然是电机坏了?这种抖动很多是因为刚性没调节好。。。

网友N:
我们用了一个台湾正频的伺服,偶尔在刚使能时永磁电机会高速的抖动一下,技术支持也说不大清楚,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J:
好象是不同轴,我们也有过这种现象

网友O:
伺服电机增益过大,调小一些就行了.:)

网友P:
这种现象我以前有碰到过,旋转编码器某个部位漏数.

楼主:
我看过的!!电机是在某个位置会抖动!!不是每个位置都抖动的!!我把速率降低后就能看出了!!

网友D:
只在一个位置抖动的话,会不会这一点的传动机构有问题,或是反馈有问题?

楼主:
我是让电机空载时看见的!!而且这电机我们是无法拆的!!这个电机是自己带有刹车功能的!!现在这个电机可能公司也不准备修~~因为修一个可能和买个新的差不多!!

网友B:
查看一下你的速度和时间曲线是不是设置有点问题,修改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