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采集系统选型,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5-12-21):
大家好!小弟需要用到采集卡,要求如下,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合适的给我,谢谢!
初次接触采集系统说的不对的大家不要笑啊,呵呵。
功能要求:
1、2路模拟输入(1个称重传感器,1个位移传感器)。
2、2个光电开关,采集动作间隔时间,用于测速。
3、上述4路信号同时(对同步要求不太严格)连续采集,采样频率每路均大于1000次/秒,模拟触发和软件触发,每次采集大约持续时间为0.3秒,精度12位。
4、支持labview,PCI或USB的均可。
几个相关问题:
1、光电开关配什么型号的,属于数字输入还是脉冲输入阿,与卡怎么接?
2、小弟搞机械的对编程不熟,VB和labview那个上手容易些啊?另外PCI或USB的卡在编程上是否一样?
请大家指点一下,要是能将采集卡、传感器等全套提供的最好。谢了!
可以直接邮件wang_zz@tom.com

网友A:
用USB 的吧,非常简单。

楼主:
谢谢zxldzf!
能否推荐几款好用不贵的,呵呵资金有限啊

网友B:
有时间交流交流

网友C:
硬件用中泰 USB7325AF A/D 12bit,16(单)转换速率最高100KHz
软件用 VC 编, 图形用 EXCEL 显示
位移传感器最好转为角度信号
2个光电开关信号也作为 AI 信号处理.
我们刚为 上海东风泰利福莫尔斯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做了个类似项目,是关于 汽车 踏板数据采集(实时采脚踏板踩下时的 力,角度,动作信号),我们可带您到 上海东风泰利福莫尔斯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参观. 欢迎来电讨论 021-27010860 或参见: 汽车脚踏板高速数据采集装置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eng1/Eng1.htm

网友:
如果使用VB编程建议使用凌华的板卡,以前我就用一款ISA-8111的多功能卡做模拟量采集和输入输出控制.和工控机一套共5/6K;
如果使用LABVIEW编程建议使用NI的数据卡,配套而且有例子可以直接套用.价格很高.
数字量接法你一般使用数字输入.具体怎么接 要看手册控制电压基本是5V

网友D:
我们是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为生产厂家,提供各种数据采集卡,远端模块等工控产品.
还可提供OEM制造服务,根据用户要求定制各种功能的数据采集卡
功能更强大,更加稳定可靠,价格只有其他的品牌的一半!
板卡:SOV-711B,722,725,726,730,731,733,734,812,818,836......
模块:SOV-6520(RS232\RS485)双面隔离保护 SOV-6510
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010-88149448

网友B:
www.ni.com/china

网友E(2006-10-30):
看看德国甘纳的系统:
该系统主要应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工业测试,过程监控领域,比如发动机系统数据采集,零部件测试等,为测量和测试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
从标准的"I/O"上升到真正的"测量技术"
e.bloxx测量系统专门为测试应用,数据采集和过程优化而设计。该产品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强大的扩展功能,工业级设计,能在非常恶劣的工业环境下稳定地工作,还有它的小巧灵活,便携性,精确性,各种类型的数据量都能采集。功能强大的内置信号调理器不需要基本测试自动系统。e.bloxx单个产品系列,提供高性价比的I/O和功能强大的测量技术。
e.bloxx A1 - 通用模块,用于所有标准测量和信号输入
e.bloxx A3 - 多通道模块,用于电压和电流,诱人的通道价格
e.bloxx A4TC - 多通道模块,用于热电偶和电压,诱人的通道价格
e.bloxx A5 - 精确模块,用于Pt100/Pt1000
e.bloxx A5CR - 2通道模块,用于低温用途( for Cryo application )
e.bloxx A6CF - 载波频率桥模块 Carrier Frequency Bridge Module
e.bloxx A6-2CF - 载波频率桥模块 Carrier Frequency Bridge Module
e.bloxx A9 - 模拟输出模块
e.bloxx D1 - 数字模块
e.bloxx D2 - 继电器模块 Relay module
e.gate DP - 实现自动化的网关 The gateway to automation
e.pac DP - 可编程自动控制器 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
潘国荣
ww.hkaco.com
020-36300019
alone8alone@sina.com

网友F(2007-04-11):
你好: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数据采集卡、工控板卡及模块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专业技术公司。
产品系列目前包括:ISA总线、PC104总线、PCI总线、USB总线、端子与调理模块、嵌入系统应用模块等系列.
能够基本满足各种行业用户的需求。
并在医疗、电力、军事、通讯等相关工业领域中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欢迎来电咨询!可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驱动,动态连接库,VB,VC例子程序源代码,支持LABVIEW!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邹
FAX: 010—62963598
电话:010—62987860
网址:www.xck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