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传压力表与变频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5-12-21):
我选用台达M系列变频器拖动2.2KW潜水泵进行恒压供水,潜水泵的扬程为25米。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YTZ-150电位器式远传压力表进行压力信号反馈。压力表的测量范围为0-0.8MP,电位器的起始电阻为3-20欧,满刻度电阻值为340-400欧。请问该如何设置那些关键参数?压力表接入变频器时要另外加一个电阻吗?如果加的话,该加多大?
  盼各位大哥能给予指导,将不甚感激!

网友A(2010-01-15):
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难着  是得串个400欧电阻

网友B(2014-10-26):
你可以试一下用一个1000Ω的可调电阻串联在电路中,在压力零位时调那个可变电阻,同时测量压力表电接点端的电压,以调至dc6V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