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Wincc6.0里面的报警记录查询功能?

楼主(2005-12-21):
请教在Wincc6.0 SP2里面怎么实现报警历史记录的查询?好像WinCC的报警控件里面没有这个功能呀!

网友A:
在SP3中增加了这一功能。

网友B:
报警控件只能显示最近的100条记录
1、报警归档记录存放在数据库中,可用ODBC访问数据库的数据
2、可以制定报警数据打印报表,通过选择时间范围,预览、打印你看这办啊!!

楼主:
请问有SP3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