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在Wincc6.0 SP2里面的报警控件怎么在设计的时候不能直接用鼠标改变列宽呀?

楼主(2005-12-21):
请教在Wincc6.0 SP2里面的报警控件怎么在设计的时候不能直接用鼠标改变列宽呀?运行的时候好像可以!希望能向Excel一样能够直接改变每一列的宽度!请多指教了!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啊

楼主:
多谢了,刚刚找到,原来每一列的宽度是要按照字符的长度设置的,在下明白了!刚开始以为是按照像素来定义列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