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请教:哪家公司的多路视频卡比较便宜?质量还比较好

楼主(2005-12-21):
各位高手:
请问一般的视频卡若插在普通计算机上,装上驱动后,能不能使用?若能够使用,一个主机最多可以插几个视频卡?若要用专门的硬盘录像机,则一般能插几个卡?

网友A:
可以,看微机主板PCI或ASI插槽配置。
你可选用多路图象采集卡,成本低。

网友B(2006-02-15):
我向你推荐北京大恒的视频采集卡质量很可靠。已广泛应用在监控领域。且返修率底。

网友C:
能否用于机器视觉检测

网友B:
重庆变频器:你是问图象采集卡能否用于机器视觉检测吗?告诉你当然可以。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C:
采集卡含有机器视觉的软件吗?价格,我yanj69@163.com

网友D:
南方视觉PR2004支持4路图象采集.PCI接口,可用于WINDOWS与DOS系统
weisuifeng@163.com
http://www.nanfangvision.com

网友E(2006-05-12):
请问用机器视觉非得要装采集卡吗,我这设备不是用公共机,是用触摸屏+PLC控制的,那我的采集卡装在哪儿呢,希望各位大虾给个建议.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2006-08-28):
深圳市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huandong.com/product/product_com_all.asp?EntID=1408
大恒图像
http://www.chuandong.com/product/product_com_all.asp?EntID=1943

网友F:
东冠科技,上海,021-50313863,凌明亮.主要产品有光源,ccd,镜头,图象采集卡,图象处理软件等,详情请登陆:http://www.osesemi.com
QQ:81302606

网友G(2008-03-27):
下面引用由yinrui在 2006-2-15 16:09:00 发表的内容:
我向你推荐北京大恒的视频采集卡质量很可靠。已广泛应用在监控领域。且返修率底。
--------------------------------------------------------------------------------------------
我也推荐选择大恒的,中科院背景的企业,技术力量很雄厚,质量很可靠。
大恒图像深圳办事处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801室
电话:0755-83479565-1046 黄先生 传真:0755-83479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