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三菱位置控制该怎样接线

楼主(2005-12-21):
各位高手好:想请教大家用FX1S PLC和MR-J2S-300A伺服控制马达正反转,应该怎样接线。
试机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还有,如过PLC换成AX2N的,接线会有什么不同吗?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方向可以调参数实现呀!AX2N不懂是什么?请指教!!谢谢!!
注意不要被电到!!哈哈!!先确认程序咯,再三检查线路1祝你好运!!

网友B:
AX2N应该是FX2N吧??
看你如何用了,如果模拟量控制的话你还需要模拟量模块,如果走位置的话,用FX2N你还需要一个定位模块吧,所以不合算,FX1S自带两个高速脉冲数出口,还有7个特殊指令用于处理脉冲。至于接线,伺服驱动器和脉冲输出口连接,起停等控制信号全是开关量控制,伺服说明书上都有示例的,应该很容易看懂。说明书的电子版网上也到处都是。

网友B:
http://mitsubishi.japanfa.com/images/manual/Servo/mr_j2s_a.pdf

网友B:
接线请参考上面链接的手册,第35页。这里的事例是用FX10GM定位模块的,你连FX1S情况和图示略有不同,把驱动器上的脉冲信号输入接到PLC上的高速脉冲输出口就行了。然后再用一个输出控制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