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两道老题目,求解题过程。

楼主(2005-12-21):
昨日翻以前的作业本,发现了两道题目,感觉有点意思,可就是想不起来怎么解了,所以贴上来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主要是解题的过程{也就是公式啦},题目如下:
1:一只110v8w的指示灯,现在要接在380v的电源上,问要串多打的阻值的电阻,该电阻应选用多大瓦数的?
2:用截面积为6mm2的铝线从车间向150m外的临时工地送电,如果车间的电压是220v,线路的电流是20A,试问临时工地的电压是多少?根据日常观察,电灯在深夜要比黄昏是亮一些,为什么?

网友A:
1:R=110*110/8=1512.5,串入电阻要分压270伏,110V指示灯的电流是I=110/1512.5=0.073A,串联电路电流相等,所以串入当然电阻R1=270/0.073=3698.63欧,功率P=0.073*0.073*3698.63=19.7瓦
2:求出6mm2铝线150m的电阻,然后用公式U=I*R求出线路压降,再用车间的电压减去线损即可.电灯晚上比黄昏亮一些,是因为深夜电压要比黄昏
高.

楼主:
谢谢长空利剑,你解答的非常正确,谢谢你!!!

网友B:
TO长空利剑:求出6mm2铝线150m的电阻,然后用公式U=I*R求出线路压降,再用车间的电压减去线损2*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