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启动飞弧短路问题?

楼主(2005-12-21):
电机启动时,星切为三角连接时,有可能发生短路,我用plc,办法是在星形断开后延时一秒再接通三角,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

网友A:
这样做容易引起机械冲击的,只要在回路中接上电气互锁就一般没有问题了。

网友B:
1.星三角切换需要延时,以避免星接还若即若离角接就上了;2.延时1秒也太长了。有这一秒,转速有掉下去不少,角接又在滑差较大的情况下起动了,自然起动电流又大了去了,对接触器有损伤,因为星三角起动的接触器选型时比直接起动选型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