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微型断路器\空气断路器\塑性断路器怎么在电路中选用

楼主(2005-12-21):
微型断路器\空气断路器\塑性断路器怎么在电路中选用,这些断路器有什么差别

网友A:
空气断路器的概念最大,微断,塑壳,框断,只要在空气中分断的都叫空气断路器。微型断路器一般额定电流和分断能力较小;塑壳次之,框断最大!!

网友B(2006-02-09):
前面的那一位大哥说的基本正确,但是他们之间也是存在交叉的!

网友C(2007-01-15):
空气断路器包含微型断路器、塑性断路器、智能断路器等器件。在电路中选择微型断路器的场合主要是针对小电流的工况;而塑壳断路器主要用于电流较大或分断能力要求较高的场合;而智能断路器则是用于大电流的场合,这种情况下对分断能力要求也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