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

楼主(2005-12-21):
台安变频器-N2型
按下运行键,有时跳OC—A、有时刚送电跳OC 。有时运行还正常。
敬请各位高手指教是否CPU有故障。

网友A:
驱动电容漏水了

网友B:
PC929输出是否报警,LM324是否应更换。外围元件是否老化

网友B:
说容易,实际检测难

楼主:
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检查过,没有问题.跳OC-A是偶而的,不是总跳.有时运行起来还很正常.应该说驱动光偶没问题.
我观察一下停电时间长送电后跳OC-A,反复送几次电,就好了,就可以运行拉.请问这会什么问题?

网友C(2006-02-05):
电容的参数边了
。换了它

网友A:
下面引用由XIAOFEI在 2005-12-29 16:03:00 发表的内容:
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检查过,没有问题.跳OC-A是偶而的,不是总跳.有时运行起来还很正常.应该说驱动光偶没问题.<b…
--------------------------------------------------------------------------------------------
电容老化后,测试电容量没变化,但是损耗大,换了就应该好了。

楼主:
精良您好
谢谢您的指教
好长时间没有上了,刚看到您的回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