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伺服系统问题

楼主(2005-12-21):
单位的弯管机B轴的伺服系统,在给信号瞬间高速旋转,马上整个机器都停止,驱动器原来显示1,正常是0,变2时就停,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看驱动器的手册来了解显示值的意义吧,从现象上看,好象是编码器或者编码器接线有问题。

网友B:
连什么系统,是什么牌子的伺服系统都不说.叫人家怎么帮你!!除非是神仙!!!!!!!!!!!!

楼主:
弯管机是DB76CNC 英国ADDISON的技术,长治锻压机床厂生产,伺服系电机和驱动器是CONTLRVES的,请问那有相关资料.

网友C:
是不是换光编了。

网友D:
看样子是伺服电机有故障了,具体什么情况看你的说明书和问你的经销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是带的机械有故障,一启动b轴,就整个系统都停了,2的意思是过载,没有说明我也不知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