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标准截面

楼主(2005-12-21):
请教诸位:电缆的截面如何测量

网友A:
要根据电缆的型号,国家是有标准的,在一些工具书里也可以找到的

网友B:
先算出一根导线的截面积,在乘以导线的根数就OK!

网友C:
量导线的导体直径,用S=πr2计算啊!!

楼主:
谢谢诸位!
  我的问题可能没说太清,比如交联聚乙烯10KV高压电缆,35平方,里面有七根芯线,这七根芯线的截面加在一起不是35平方,比此值小,我曾问过电缆生产厂家,他们说现在是采用压缩技术,请问诸位,采用压缩技术后其截面如何来算呀。国家有没有压缩这一说法呀。

网友D:
非国标的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厂标和国标的区别,现在的厂家黑呀,100米电缆只给98米,35平方的线只有33平方左右。买电缆的时候要指定是国标电缆在买:)

网友F:
采用压缩技术——现在的厂家黑呀!买电缆不光要看截面积,还要看铜材的质量和绝缘层的材料等。你会鉴别吗?还是买名牌的并且有真正生产基地线缆。

网友G(2006-02-10):
100米有98?35有33?
我买的100才有85-90,4*1.5的RVV的比我买RV0.5还小,线快黑完了.NND

网友H:
截面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材质,这个问题也不能忽视,这往往也是电缆发热的一个原因

网友I(2009-05-24):
请问?有没有电缆截面允许误差的国家标准,我厂购买的vv-1-3*185电缆,实际截面只有158m㎡是否合格?

网友J:
我公司买的YJV-1KV     3*120的电缆只有10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