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5-12-21):
设备接地用镀锌扁铁连接到系统接地,施工人员将机泵电缆线与镀锌扁铁埋在同一沟内,这样可以吗?对设备接地有多大影响?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电缆不破皮的话,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C:
问题不大.

网友D:
一般直埋的电缆才用凯装电缆,在电缆通过混凝土层处要穿设镀锌钢管防止电缆保护层损伤,电缆挖号沟以后要铺沙,在电缆上方盖砖以免以后施工挖断电缆,在电缆过墙等建筑物的地方也应穿管。以上为个人施工经验,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好,有实际经验。

网友F:
楼上说的很对